楼主(2005-09-27):
请教:
在CXP3.1中,右击新PLC1(CS1G)-属性-保护-系统保护密码;
在菜单PLC-保护-设置密码;
两者的保护密码有啥区别?

网友A:
,右击新PLC1(CS1G)-属性-保护-系统保护密码;------设置密码
在菜单PLC-保护-设置密码-----密码生效

网友B:
求助:各位大哥,能不能告诉我, c系列fun49(sys)指令怎么用,谢谢,急用,

网友C:
FUN49 指令中#**** ,****为密码,设置为#0000就解除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