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动阀

楼主(2005-09-27):
各位前辈,小弟刚参加工作,现在对师傅说的气动阀一点不了解,哪位可以帮我介绍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气动是相对电动而言的,简单说是一个气缸带动阀心,一般是通电后电磁阀先动作,然后气缸动作将阀心打开。

楼主:
那王工,你这里说的通电是外加的电源还是DCS上的传输信号?

网友B:
气动阀应该是外加的电源,DCS只不过控制电磁阀动作,再通过气缸动作将阀心开关。

网友C:
用DCS供,外加电源麻烦

网友D:
我想你可能是说用气推动阀芯的方向阀或开关阀,一般开关阀和电磁阀的阀芯动作有两种:一种是靠电磁推动叫电磁阀,另一种是靠气流源推动也就是气动阀,还有其他的如电磁气动先导阀等互相配合动作的阀。不对之处还请各位朋友指点

网友E:
我晕!!!气动阀就是用气来动作执行机构,从而推动阀芯,如果用DCS的那就有4-20mA输出,用于气动调节阀门动作!!!用电磁阀控制的阀门在DCS系统一般都用来联锁开和关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