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8):
请问一下,我现在用“互感器”接三相电表,接线该如何接啊?谢谢大家!国庆快乐!

网友A:
很简单你数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 11从左到右11个接线孔
1 3接A互感器   4 6接B 互感器   7 9 接C互感器
2   5   8分别接A B C三相电源        10 11接N线

网友B:
楼上的利害

网友C:
看图啊。老大啊

网友D:
图纸应该比较清楚,2楼大哥也厉害

网友E:
我比较佩服楼主和二楼的兄弟,真怀疑........
二楼的兄弟说得如此具体,是不是所有的电度表都是如此接线啊?!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