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

楼主(2005-09-28):
我单位某些电子器件,在使用过程中故障,但是断电一段时间又恢复了正常,会不会是元件回路的残留电荷储存在元件的某个回路里,通过断电,释放电荷后又恢复正常呢?有这个可能性吗?

网友A:
是什么器件啊?估计是电路有问题了。你这么提问无法回答哦。

网友B:
很有可能。请特别注意检查RC电路。

网友C:
也可能是热稳定性的事。

网友D:
热稳定性差,电解电容容量不足
要做就做好一点!

网友E:
可能是热稳定性的事

网友F:
热稳定性

网友G:
认同!应当是热稳定性的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