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8):
小弟初次做工控,需要用处理器的AD端口采样4-20ma的信号,处理器的电压是3.3v的,我该怎么做啊?
请各位大侠伸伸援手啊!!!!急急急!!!!!!

网友A:
简单呀!我有现成方案

网友B:
在A/D端口跨接一个250欧姆的标准电阻,把4-20mA信号转换成1-5V就可以了。

网友C:
不能简单的跨接电阻,还要考虑电阻本身的分压
昨日,今日,明日

网友B:
4-20mA信号与电压没有关系。流经标准电阻的电流永远是4-20mA,因此标准电阻上的分压只与电流有关,而与变送器的工作电压无关。

网友D:
卖信号隔离器的来了,呵呵!加个隔离器就可以了。

网友E:
就是I/V转换嘛!很简单的,有现成的电路,可以转换为0~5V或者0~10V!二楼的办法不精确,要求低的话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