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8):
假设是两个2262和两个2272分别配对,即地址设置一一对应
单个2262发射时,接收正常,但若两个2262同时发射,任何一个2272都不接受。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
为什么没人理我  !!!!
???

网友A:
不知道啊

网友B:
2个2262
都是同一频率发送,当然相互打架.解决的办法是把2262的TE脚拉出来,轮流设低电平使能,轮流发送.这样就没问题了.我很奇怪市面上的发射板全把TE脚接地了.这样总发射个没完没了,用示波器一看,果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