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矢量控制

楼主(2005-09-28):
我想了解关于矢量控制的原理
那位高手可以说说!

网友A:
俺不是高手,说说俺知道的。1971年(好像),西门子的科学家叫B...什么的先生最先提出的矢量控制算法,如果把交流电机等效成直流电机来使用以期待能达成和直流传动相媲美的效果。三相电流在定子上形成的空间旋转磁场可以等效成一个通2相对称电流的静止的直角坐标系形成的磁场,而这个磁场又可以等效成一个通直流电的以一定角速度旋转的直角坐标系形成的磁场,这两个直流分支分别相当于是直流电机的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只要计算好了这两个分量,再经过矢量变换和矢量回转,以3相交流电加到交流电机的定子绕组上。

网友B:
看书去呀
昨日,今日,明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