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介面的选择

楼主(2005-09-28):
我们学校新进买了三菱FX2N-48MR的PLC用于教学,本人认为对PLC程序的简间学习无助于深刻理解PLC的实际应用,所以想建立一个以PLC控制为主的系统,其中包括触摸屏\传感器\变频器等在内的一系列硬件.但不知道如何配置才接近实际,易与同学接受,价格便宜?各位帮助提提见意.

网友A:
什么学校呀?

网友B:
呵呵;
全部算上的话价格会比较高;
所以一般的教学设备只是用PLC;

网友A:
学校是最有钱的,而且做好一套设备后可以用很长时间,这点投入还是应该的吧;
教学越接近实际应用越好吧。
楼上的我今天注册了,通过验证了吗?

网友C:
你可以找一些好的同学一起集资来买啊?
那样不就可以了

网友D:
什么学校都不说怎么 联系你们啊  晕忽忽   速度 报上名来  偶们有很多 你可以用的东东哦
以人为本、品悦生活

网友D:
说说你们的学校及联系方式啊   我想我们可以为您做得更多
以人为本、品悦生活

网友E:
可以考虑用我们的人机:绝对全国最低价,最重要的是性能稳定。
YD204LV4是一个小型的人机界面,主要与各类PLC(或带通信口的智能控制器)配合使用,
以文字或指示灯等形式监视、修改PLC 内部寄存器或继电器的数值及状态,从而使操作人员能
够自如地控制机器设备。
YD204LV4 可编程文本显示器有以下特点:
􀂄 通过编辑软件YD200 在计算机上制作画面,自由输入汉字及设定PLC 地址,使用串口
通讯下载画面
􀂄 通讯协议和画面数据一同下载到显示器,无须PLC 编写通讯程序
􀂄 对应机种广泛,包括:三菱(FX)系列、光洋(SG)系列、西门子(S7-200)、欧姆龙(CPM\CQM)、施耐德(Micro\Neza\Twido)、Modbus RTU(Slave)、厦普(Sharp)、松下(FP1\FP0)、东芝(TC)、台达(DVP)、永宏(MU\MA)、AB(SLC500)、LG(K80\120S)-编程口、LG(K80/120S)-多功能口、垦岩(KV)、丰炜(VB)、研华(ADAM)、自由机型。
􀂄 具有密码保护功能
􀂄 具有报警列表功能,逐行实时显示当前报警信息
􀂄 具有可选的具有时钟模块的型号,可以提供实时时钟
􀂄 20 个按键可被定义成功能键,有数值输入小键盘,操作简单,可替代部分控制柜上机
械按键
􀂄 自由选择通讯方式,RS232/RS422/RS485 任选
􀂄 带背景光STN 液晶显示,可显示24 个英文字符×4 行,即12 个汉字×4 行
􀂄 显示器前表面符合IP65 构造,防水、防油

YD1711L系列工业级人机界面(编辑软件与HITECH完全兼容,功能更加完善)硬件可靠性得到了世界各地各种应用场合的验证,品质受到广大客户的肯定,是目前市场上性能价格比最高的产品),新增功能领先人机界面业界。
● 画面规划量大,可达999幅画面
● 画面可支持多语言文字自动切换功能
● 支持四等级密码和用户程序保护功能
● 可支持连线PLC多达80多种
● 支持MODBUS ASCII、RTU组网通讯
● 支持PC、人机界面、PLC组网集中监控
● 警报自动记录及监视
● 历史资料可由PLC控制或自动采样记录
● 提供基底画面及子窗口画面
● 提供与PLC的万年历同步修改
● 支持并口打印机及串口微型打印机
● 开创配方功能
● 提供内部宏指令、阶梯图自主开发通讯及控制程序
● 强大的离线、在线模拟功能及SOFTPANEL
超值性价比,双通讯口可同时连接两种智能设备。
单色4灰阶STN;
·背光:CCFT;
·Intel 80188 CPU
·显示面积5.7吋,分辨率达320*240像素;
·触摸屏调节显示对比度;
·具备1024Kbyte Flash Memory;
·4线模拟电阻式触摸屏;
·COM1/2:RS232&RS485/RS232&RS422&RS485;
·24V(±10%)直流电源供电;

在线咨询和传送相关资料建议用以下快捷方式:
(8917892 这个QQ群的共享里面有资料可以直接下载)
MSN:
   yd22495580@hotmail.com
泉州市誉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yuda.biz       qzyu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