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点数怎样理解

楼主(2005-09-28):
LD    X0
FLT   D10  D12

是浮点操作指令
当X10为ON时
如果D10中是BIN整数 (7)
那么D12中BIN浮点数是多少?

浮点数怎样理解?

网友A:
如果不是特殊情况,最好不要用浮点数会影响PLC的扫描时间的!

网友B:
同意楼上.关于浮点数的规范有具体的说明.

楼主:
我就是不理解浮点数什么意思,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C:
浮点数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带小数点的实数。在计算机中,浮点数和整数(如32和32.0)的表示格式是不一样的。浮点数必须占用4个字节,32位。

楼主:
谢谢,讲的很明白

网友D(2008-01-23):
也可以放大倍数来运算,用不上浮点那么麻烦的

网友E:
同意楼上说法,先把源数字程以所要的倍数,商就保留了想要的延长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