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8):
我们代理的KAVO4025高速电主轴,驱动器一直用KAVO4424,但无LCD显示转速/频率。现欲寻一款变频器配合使用,多次试用不成功,不知哪位有符合要求的。联络star@aurotek.com.cn 。
KAVO4025主轴马达参数:马达型式:3相非同步马达 无负载转速:5000~60000 RPM 电压:30V  电流:5A 扭力: 6 NCM 频率:83~1000 HZ 功率:150W。其特点是高频供电压大电流。
德国KAVO4424变频器,前方接一变压器单相220V入Ac38V出给变频器,变频器主要技术指标:输出电压(3相): 0~33V输出电流:5A(max:6A) 额定输出功率:220VA 输出频率:MAX:1666HZ调变方式:脉波振幅调变(PAM) 刹车电阻:内部20w

新的选型变频器还要有: LCD指示转速或/频率,单相220V电压供应(可另配变压器)
非诚毋扰!

网友A:
我给国产的电主轴配过变频器,效果还不错,小的也就是750w,大的18.5kw的,电主轴是洛阳的

楼主:
kavo主轴与变频器
洛轴的电主轴完全不在一个等级.
KAVO4025的电主轴驱动难在:低电压30V大电流5A高频率1000HZ(6万转).
所以原装的KAVO变频器的工作电压是INPUT:AC38v,OUT:33v, 约220W.所以在变频器前有一变压器完成单相220V转38V
一般变频器输出200V/380V输出带普通电机用的.电流*电压就是标定的大致功率.而我需要的是输入单相220V,输出30V5A1000HZ,其中是否有变压器(应该是有).没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