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8):
我这有一台安川变频器,没有输出,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先谢谢 了

楼主:
就是在启动后,数显频率达到设定值,电机不转

网友A:
具体不是很清楚,我认为你还是应当查一下变频器的所有接线,应当是接线问题,应当不会是参数设定的问题。

网友B:
量一下是否有输出电压!

网友C:
恢复出厂默认值试试,如不行那就是变频器内部出故障了。

网友D:
估计不是内部故障

楼主:
输出电压只有9V,想当于没有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不是很清楚,我认为你还是应当查一下变频器的所有接线,应当是接线问题,应当不会是参数设定的问题。
现在机器已经拆下来了.用面板控制的,运行时量电压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