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8):
请教,CPM2AH--40CDR--A型plc可以进行模拟量和PID控制吗?
有朋友用过CP1H--XA型的plc吗?它有手编器吗?可以进行上述功能吗?
有朋友直到它们的价钱吗?
十分感谢

网友A:
CPM2A可以进行PID控制,也可以带模拟量模块
CP1H没有手编。但是它的指令系统与CJ/CS一样
价钱有人已经在前面的帖子中说过了

网友B:
CPM2A可以进行PID控制的.可以带3个模拟量模块.CP1H是才出的机型,他的价格比CPM2AH,稍微高些

网友C:
Purpose:
PID(--) performs PID control based on the parameters specified in C through C+6 (with a work area of C+7 to C+32). The data in S is used to calculate the output data that is written to D.

Operand Data Areas:
S:
Input data word
IO, AR, DM, HR, LR

C:
1st parameter word
IO, DM, HR, LR

D:
Output data word
O, AR, DM, HR, LR

Availability:
C200HS, CPM2*, CPM2*-S*, SRM-V2, CQM1 (CPU4x only), CQM1H and C200HX Family

On C200HX Family (CPUxx_Z CPUs only), this function is also available in a 3-digit format as PID(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