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8):
那天错把50平方的电焊机的电缆接到了80KW电动机频敏启动柜上了,因为懒不想换线,但又怕出事,故此来问下大家。电焊机的电缆很细很软我想应该和使用方便有关,但又怀疑持续载流能力不够,或绝缘层不同会有什么影响,望大家赐教!

网友A:
过流够,耐压肯定不够

网友B:
同意2楼观点

网友C:
根据外界的温度,如果正常使用不过载,还可以,我就这样干过.不过我是在新疆外界温度零下40度.不知你那里行不行,注意观查.

网友D:
耐压不够,使用黄腊管加固绝缘,或用绝缘胶带加固绝缘,即可放心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耐压不够,使用黄腊管加固绝缘,或用绝缘胶带加固绝缘,即可放心
我没有这方面经验,请问楼上老兄,这样做耐压能到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根据外界的温度,如果正常使用不过载,还可以,我就这样干过.不过我是在新疆外界温度零下40度.不知你那里行不行,注意观查.
蛮干!

网友E:
380v是没有问题的,电焊机的橡胶电缆耐压可是1000v的,只是他的温度特性不好

网友F:
要加强绝缘

网友G:
电焊机电缆一般情况下使用的是橡皮软线,载流没有问题,如楼上各位所说应当考虑电缆的护套情况,耐压问题.安全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