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8):
siemens 450KW柜机型6SE71变频器在给定频率是5HZ低速启动时,存在输出不稳定现象,输出频率冲到20HZ甚至更高,导致传动负载(齿轮)发出剧烈振动,然后报警"A033",变频器跳闸.有时启动又正常.哪位专家可以指点一二,该如何检查调整?谢谢!

楼主:
难道没有高手吗?看来真正的高手是高于:理论研究"啊...

网友A:
过电流跳闸的原因分析
      (1)重新起动时,一升速就跳闸。这是过电流十分严重的表现。
     主要原因有:
      1)负载侧短路   2)工作机械卡住  3)逆变管损坏
4)电动机的起动转矩过小,拖动系统转不起来
       (2)重新起动时并不立即跳闸,而是在运行过程中跳闸可能的原因有:
         1)升速时间设定太短                  2)降速时间设定太短
3)转矩补偿设定较大,引起低速时空载电流过大
4)电子热继电器整定不当,动作电流设定得太小,引起误动作
电压跳闸的原因分析
   (1)过电压跳闸,主要原因有:
         1)电源电压过高                       2)降速时间设定太短
         3)降速过程中,再生制动的放电单元工作不理想
                  a.来不及放电,应增加外接制动电阻和制动单元
  b.放电支路发生故障,实际并不放电
   (2) 欠电压跳闸,可能的原因有:
      1) 电源电压过低       2) 电源断相         3) 整流桥故障
电动机不转的原因分析
   (1)功能预置不当
                1)上限频率与最高频率或基本频率和最高频率设定矛盾
                2)使用外接给定时,未对"键盘给定/外接给定"的选择进行预置
                3)其他的不合理预置
   (2)在使用外接给定时,无"起动"信号
   (3)其它原因:
    1)机械有卡住现象 2)电动机的起动转矩不够    3)变频器的电路故障

网友B:
1.变频器本身故障。
2.参数设置不对,加速时间短;V/F转矩较小;负载时轻时重。

网友C:
不知道您的设备是开环还是闭环控制,如果是闭环控制,则可能是开环了.
如果是开环控制,则可能是上升或下降时间太短了.

楼主:
开环控制.加减速时间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