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9):
老师,你好,画时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线圈怎么画,教教我啊

网友A:
时间继电器:点击工具条上的[符号]图标,再点击左上角的[符号菜单],选择EN60617目录,找07-15-07,07-15-08,07-15-09.SYM符号即可。
中间继电器即一般的接触器线圈:07-15-01.sy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