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9):
老师,你好,画液压阀线圈怎么画,教教我啊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画电磁铁时用线圈符号总是标有-K。如何画法?请赐教。谢谢!

网友B:
请把需要画的图形传上来。我试一下。

网友A:
通常的画法与交流接触器线圈的画法一样,但在使用中图纸的底部会自动生成触点。请问专家如何去掉自动生成的触点,而又交流接触器的画法?

网友B:
北村愚夫:把符号的属性更改为“一般(常规)“即可。——默认情况下为”继电器“。

网友A:
Oh.I see.Thank you very m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