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9):
60Hz  440V交流电源的相电压是多少

楼主:
254是用常用公式算出来的,我也觉得是这个,但甲方告诉我是220,所以我很奇怪,希望知道的大虾告诉我啊

楼主:
这个计算公式和频率有没有关系啊

网友A:
这是国外与国内的计算方法不一样所致;
国内单相220V电源,三相都按380V;
而有些国家单相220V电源,三相会标注成440V;
所以如果进口过来的设备电源标三相440V,一般你接380V的电源都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再次请教楼上的师傅,如果是在国内做出口设备又该如何,
我的设备动力部分已经按三相五线440V做了,那控制部分的电压我是否可以直接从动力端子上
引过来,如果可以,那我的控制电压该是多少,220V吗?

网友B(2007-07-11):
它这个控制部分是230伏,但是不能接到动力端字上,是由电源直接有一根线对零是230伏,电源共有五条线,三相有三根,一条零线共用,然后还有一条线对零线是230伏,而三相对零是254伏,一般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