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改单相

楼主(2005-09-29):
据一些资料介绍,三相交流电动机可以通过改接线,加装电容器,就可以单相供电,我希望各位大师傅能提供电路接线图和加装电容器容量计算方法,急!急!急! 电机动1。5KW

网友A:
电容计算公式是:  C=1950*I/U*COS    I =电机的额定电流   U =额定电压   COS 功率因数
C =电容容量  (微法)
接线时,在原来三相电源线的接线柱上随便找两个接线柱并上一个电容,空着的一个接电源的一相电,随便一个电容器的两端接另一根线,如果反转,电容器的那一根线换到电容器的另一段就可以了,OK,试试吧,哥们!

网友A:
要是能给你划个图就更明白了,  就是电容器随便接到原来的两个接线柱上,剩下的一个接线柱接一根220V的电源线,然后在电容器的任意一端接另一个线,如果反转,就接到电容器的另一端.

网友B:
以你的电机为例,设做星型接法,引出a、b、c三线头。a、b接电源,a、c接电容,若要反转,则将电源改为b、c即可。电容的选择:星型为电机功率(w)/17,三角形为电机功率/10。此为经验公式,与楼上的似乎不一样,请自己验证。

网友C:
长知识了

网友D:
7楼的朋友,是我们永州的吗?

网友E:
我们用的电动阀电机就是3相的电机 ,接个电容就可以当单相的,取下电容接上3相电照样转

网友F:
单相电机的原理就是用电容来使两相绕组电流夹角90度,产生旋卷磁场的!!!

网友G(2005-11-05):
改为三角形接线功率要大些,工作电容配个七八十大,并个起动电容两三百,再加按钮做起动开关

网友H(2006-09-17):
那电容该配多大的?

网友I(2010-05-30):
对于1kW以下的小功率三相异步电动机,不仅可以作三相运行,而且也可以作单相运行。 但是功率因数会降低。
1. 电动机单相运行时的连接方式
(1)三相绕组的三角形连接
如图1所示。将电容器并接在三相绕组的任意一相两端(图中接在U相两端),然后220V市电加在电容C的一端和V2与W1的交点处。这样,电机就可旋转,如需改变电机旋转方向,则可按图2所示连接,将市电从电容器的一端调换到另一端即可。
(2)三相绕组的星形连接
将电容器接在任意两个端子上(如图3中接V1、U1),220V市电则加在余下的端子W1和电容C的任一端上。这样,电机就可旋转。如需改变电机转向,则将市电的一端从U1换接到V1端即可(如图4所示)。
2. 电容器的容量选择
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作单相运行时,所选电容容量一定要合适,若太小则旋转无力,启动困难;太大则回路电流过大,导致电机过热。一般电容容量值选择如附表所示。
如果不查表,也可以按经验公式获得:当星形连接时,所需电容容量C(Μf)=P(W)/17,C的单位是μF,P的单位是W;当用作三角形连线时,所选电容容量C(μF)=P(W)/10。

电容=1950乘上电机的额定电流/电机的额定电压乘上电机的功率因数。单位UF

       单相电容运转马达的电容该怎样配?取决于副绕组电流的高低。由于单相电动机功率大小不同,在选用电容量时要考虑启动力矩、转速、温升、噪声和损耗应在正常范围内。因此首先应从铭牌上查出单相电动机的功率,计算出主绕组的电流,再按主绕组电流的(0.5-0.7)倍计算出副绕组电流的电流值,最后根据公式C=IC*10除以2πfVo.公式中的I用I=P除以V求得。

      电容选的小了,起动慢。选大了,容易烧副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