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9):
有一项要把绝对编码器的输出 转换成 相对编码器输出的任务,就是将绝对编码器的输出信号转换成A、B、Z三相,遇到几个问题:
1、是否所有型号的绝对编码器都有一个增量输出?
2、那个增量输出是不是就是一个相对量的输出?
3、有没有这样的模块卖?

我是新手,各位能帮忙解答的随便点几个字也行,谢谢了!!

网友A:
为什么要把绝对的信号转成增量的呢?如果那样的话,还不如直接买个增量编码器,也比转换模块便宜啊(如果你能找到这样的模块)。

楼主:
因为那个绝对编码器已经安装在机床上了,不得已要转换。    是不是所有的绝对编码器都有增量输出啊,我查资料看到有一些有一个A、B相的增量输出,但是不确定是否都有??!!!

网友A:
已经装了绝对值编码器,那就直接绝对值信号转成并行信号进I/O或转成RS485信号/RS232信号,这样用启不更好?

绝对信号的转换我们有,但再转回增量的却没有。021-32031167上海精浦机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