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9):
有一项要把绝对编码器的输出 转换成 相对编码器输出的任务,就是将绝对编码器的输出信号转换成A、B、Z三相,遇到几个问题:
1、是否所有型号的绝对编码器都有一个增量输出?
2、那个增量输出是不是就是一个相对量的输出?
3、有没有这样的模块卖?

我是新手,各位能帮忙解答的随便点几个字也行,谢谢了!!

网友A:
为什么要把绝对型编码器的信号转换成相对信号?有问题可以打021-32031167 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