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9):
我需要用用F2N-4AD做电流表程式怎么写

网友A:
说得清楚点行吗?你是想用AD模块和什么元件连接呢??

楼主:
AD模块和变送器相连

楼主:
请问用电流信号通过变送器转化为4~20mA标准信号给Fx2N-4AD用FX2N-16MR控制,在PLC编程校准时怎么设置+4~20mA输入的增益,我用三菱,谁编过电流表和电压表PLC程式,请传上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