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9):
最近在做一个PLC控制电动阀的项目:具体要求是通过温度传感器的输入值进行对冷热水电动阀的控制,已达到设定温度值。但是,同时要求做到电动阀的故障报警。通过了解,一般的电动阀门是不自带故障报警输出接点的。这样,只能通过PLC进行判断了,不知可不可以实现,请教高手!

网友A:
不知道你对电动阀的哪个方面报警,有一种电量检测继电器,具体名字我记不准,可以检测电磁阀线圈的电流,有报警点。

网友B:
可以实现,你可用时间延时继电器,在启动时,给个延时,一般5秒左右,5秒后,收到
启动线圈的带电信号与输入信号 ,说明正常,否则鼓掌!!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C:
最简单的是用干簧管自制电感!用于检测电磁阀的电流,成本不到一块钱,很实用哟

网友D:
用同三楼所说的,在程序中延时检测阀到位的情况,以此判断阀的运行状态.

楼主:
关键是如果在阀门执行第一个指令后,未到位,就已经接受第二个指令,所以它就无法到达第一个指令所需要的位置,该如何比较?在控制的过程中,是在不断根据温度信号,调整设定值,进行调节的,该如何是好?

网友E:
你用的是伺服阀吗?

网友F(2005-11-14):
可以用中央空调用的比例阀啊,还有开度的电压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