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9):
最近在做一个PLC控制电动阀的项目:具体要求是通过温度传感器的输入值进行对冷热水电动阀的控制,已达到设定温度值。但是,同时要求做到电动阀的故障报警。通过了解,一般的电动阀门是不自带故障报警输出接点的。这样,只能通过PLC进行判断了,不知可不可以实现,请教高手!

网友A:
这是我的想法不知道可以实现么?以前没听说过,你可以试一下流量检测与控制器输出的4~20MA的电流比较,差的大就故障。可以用比较器就差不多了。检测与电机转速检测类似。你可把流量与电流先对应就可以!

网友B:
我的想法是通过压差来测量,是不是更好更经济一点.你参考一下吧

网友C:
阀门装两个开关,在打开输出一段时间内没有开到位输入,就认为故障!反之同理!要是觉得太没有技术含量,那就装流量传感器,可以精确了!

网友D(2005-11-20):
当然可以,通过电动阀门的过力距信号,通过PLC控制继电器,从而控制报警器

网友E: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在电磁阀的后加一个监测水流动的一个开关,在中央空调的管道上就有此装置,类似于单向阀只不过在摆动片上多加了一对 触点,具体名称我忘记的,就可以监测电磁阀的故障了 ,

网友F(2005-12-20):
小弟也是刚刚接触,说说看法:控制可以使用PID调节,至于故障检测用硬件来解决是比较保险的,如果用软件的话,只能通过时间来判断了,如:根据PID参数在一定的时间内温度还没有调节好,温度高则冷水阀FAULT;温度低则热水阀FAULT!

网友G:
六楼说的东西叫水流指示器。带接点。一般在消防供水上有大量的应用。你可以向搞着工程的咨询。

网友H(2006-03-19):
示流信号器或流量开关,我用多了,各种输出都有,联系我可以给你指导,另外,阀门照样有带位置开关的。QQ31922295

网友I(2006-06-24):
我公司用的也是这样的,用一个行程开关作为到位的检测,电动阀控制开度.

网友J:
用PLC的输出模块 + 电动伺服操作器(LS-50111),手操器的阀位隔离输出再给PLC系统
                   党毅兵  dangyibing@163.com
                              www.overbl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