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9):
原来是手动起动的,,手动按起动就自动完成程序加工完一个产品后就自动停止,,,,现想改为手动起动后自动完成程序加工完一个产品后再自动起动加工第二个产品。。。。。。。。。直动按停止才停止运行程序,,,,现手动加工程序已有,,现在想请教一下各位现我想把手动程序改为自动加工程序,要怎样改,,,用什么命令好一点,,请指教。。。谢谢

楼主:
没人会吗??

网友A:
不需要什么特殊指令吧?
这要看你的具体情况了,一般根据你叙述的,你从你加工结束取一个信号。比如一个中继信号,用于再启动,位置可并接在你自动启动按钮的下面。自动停止钮只要复位再启动信号不让它再接通下一循环就可以了。期间一些信号的复位要根据具体情况你自己处理。别人没法帮你。

网友A:
或者把程序发上来,让大家帮你看看

楼主:
非常感谢,,,程序过两天可以发上来因为今天才买了软件回来,,公司的人,,,唉,,,

需要用循环指令吗??或状态转移呢???

上面的自动停止钮只要复位再启动信号不让它再接通下一循环就可以了
是什么意思,,可以再说明下吗???谢谢

网友A:
其实看你的叙述,你的程序本来就是自动执行的对吗?只不过加工下一工件时不会自动启动。所以在此基础上修改程序觉得应该保留原有程序,这样比较简单,而且改动也不会很大,我觉得并不是指令用的越复杂越好,达到目的,控制简单为好。你可以利用你最后一个动作的输出比如Y30,利用它的下降沿触发微分指令跟你原来的启动按钮并接在一起,就可完成自动循环也即加工完第一个工件可自动再加工第二个,不熟悉你的工艺,也许你需要一点延时,“上面的自动停止钮只要复位再启动信号不让它再接通下一循环就可以了
是什么意思,”我是指你按停止钮要停止加工过程时,只要断掉你用来接通再启动的信号,使它不再接通。比如我上面说的Y30的下降沿触发微分指令。你可以阻止它接通加工下一工件,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希望对你有用。还有如果在工件加工过程中按停止钮,是否要完成这一个循环再停机,就是加工完这个工件再停机也应该考虑,我也是初学,不太懂。从你叙述的情况应该不难。

楼主:
首先好感谢你的宝贵意见,,等会我把程序上传吧,,,,,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
程序是这样的,现在要改自动循环运行,,请大家指点,谢谢

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在是把它改为自动循环,

网友A:
我解压缩了,没有安装你用的软件,没有打开,这里有很多高手,还有热心斑竹,相信他们会帮你的:)

楼主:
喔,不会吧,用FX的就能打开,,如果没有我可以传软件比你的,好细的,,

网友B:
人命关天!使用自动启动功能一定要考虑到安全。

按一次循环启动,系统执行一个循环,自动化程度已经很高了,除非你的设备可以做到无人操作。
确实要用的话,可以在程序执行完以后根据工艺要求加一个时间继电器来触发启动即可。前提是门罩互缩等安全因素必须考虑在内。

网友C:
我没有细看你的程序,但你好象最后没有结束语句END
我想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