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9):
我是初学者,打开注视后显示日语,不知怎样才能显示中文,先谢谢。

网友A:
查看菜单设置

网友B:
可能是你在XP操作系统下打开的;

网友C:
用三菱GX-Developer 軟件

网友D:
用三菱GX-Developer 软件,没有,我可以给你,

楼主:
我的确是在XP下打开的,是不是在2000下显示中文?

网友E:
不是的 你把你系统里面的日文给删了他就不会显示日文拉

楼主:
谢谢各位,我在WIN2000中运行的确显示中文。

网友F:
看一下软件编号最后  -j是日文  -e英文  -c中文

网友G:
到C:\WINDOWS\Fonts删除两个日文字体就可以了,不过要分先后再重启……

网友B:
在WN98及2000下可直接显示中文;

网友H:
我怎么找不到那两个日文字体啊
是什么啊

网友I(2005-12-21):
按JFT的指引,到三菱的网点找到方法,一步步的跟着去做,删除了两个日文字体,但还是显示乱码,不知是什么原因?我的系统是WIN2000,FXGP版本是3.20.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