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缆规范

楼主(2005-09-29):
电缆埋地规范是要埋深-700MM
但是有管道保护的PVC管里可以埋浅点吗?
管道上面是车道
谢谢!!
需要供电局验收的

网友A:
埋设的保护管与公路或铁路交叉时,管顶埋入深度不应小于1米;与排水沟交叉时,离沟底净距离不应小于0.5米;并应延伸出路基或排水沟外1米以上;

网友B:
既然要验收,最好直接问一下供电局,免得麻烦.

网友C:
3楼办法最有把握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缆埋地规范是要埋深-700MM
但是有管道保护的PVC管里可以埋浅点吗?
管道上面是车道
谢谢!!
需要供电局验收的
电缆直埋,过马路须穿钢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