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30):
本人实属菜鸟,刚学PLC,最近老师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用AB 的1761-L32BBB型号PLC做一个磁体的保护控制。我所在单位没人会用PLC,只好求助大家帮小弟一个忙。
问题:我用的程序是RSLOGIX 500,我想把一个最简单的程序下载到PLC上,我把Processor type 设置为Bul. Micrologix 1000,Driver为AB_DF1-1,I/O configuration 我默认,然后写好程序,用串口线连接上PLC和电脑,给PLC通上电源,然后选择Go online,
跳出的窗口显示“No response from processor at selected path/node!  the target node is not an SLC-500 or MicroLogix controller" 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

网友A:
你可以用Rslinx先组态一个DF1协议,选好端口点一下自动测试就可以了!

楼主:
Rslinx的自动测试在什么地方?我已经用Rslinx先组态了一个DF1协议。谢谢

网友B(2021-04-30):
到第一选项内操作一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