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30):
请问:
   请问欧姆龙C20、C40、C60该用什么编程软件!!!

网友A:
CX-Programmre2.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X-Programmre2.0

乱讲一通;CX-P V2.0不支持C**P系列的PLC;

C**P的PLC下载程序时必须使用LK201的通讯模块才能连上,如果你没有这个模块的话,还是老老实实用手编器去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