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X Developer问题

楼主(2005-09-30):
一个程序的开头用应用指令M8002常开控制[TO K0 K0 H0 K4 ]请问,什么意思?

网友A:
对第一个扩展模块的0-3号地址赋值K0.

网友B:
对不起,为什么是扩展模块呢?
不是占用首地址为0的特殊模块吗?也就是第一个模块

楼主:
求助2位能详细说明一下吗?我是新手,普通梯形图可以看董但是开头的这个我一点都不明白。

网友B:
/
PLC RUN第一个扫描周期,将占用首地址为零的特殊模块的缓冲存储区的0-3号地址赋零
其实我也不懂,三菱工控网有说明书可以下载了看。

网友C:
你主机后面的第一个特殊模块是什么?

楼主:
我的主机后面带了两个A/D模块

网友D:
去D PLC编程手册,TO FROM都是对特殊模块的写入与读出命令,查看一下相应系列的编程手册的应用指令,就会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