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30):
第一次发贴我菜不要笑我
  问题:  三相控制变压器输入380V   输出100V
    问:   如何在最少改动将输出变为120V

    迟一发我的解决方法//。。

    问题可能好简单但我还是觉得值得一发

网友A:
1.加变压器
2.改抽头

网友B:
用电线缠几圈和次级串上不就有了嘛

网友C:
把输入电压提高到450V左右,最简单撒!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电线缠几圈和次级串上不就有了嘛
严重肯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用电线缠几圈和次级串上不就有了嘛
同意这各方法,实用易行

网友F:
提高端电压

楼主:
唉    原来高手多得了。小弟我对你们真是万分敬养。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用电线缠几圈和次级串上不就有了嘛
同意这各方法,实用易行
后加的绕组要注意极性。

网友H:
引用 楼主:
唉    原来高手多得了。小弟我对你们真是万分敬养。

网友I:
心接改脚接

网友J:
也什么情况用什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