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30):
我家用的风扇,打开电源后,刚开始是缓慢的转动,三、四分钟后突的一下子就起来了,
我知道电风扇用的单相异步电机,但我还是不知道到底哪儿出了毛病,请同志们指教指教

网友A:
更换电容

网友B:
更换电容.启动转矩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更换电容.启动转矩小
老电扇还需将电动机轴承加油.

网友D:
电风扇检修
首先是检查电机的轴承是否咬死,用手转动电机转子是否可不转动,然后再检查电容。

网友E(2006-04-14):
电容还是日立的最好

网友F:
有没有用调速器啊?用的最大一挡吗?老风扇用大档启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