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1):
一台750W的电机使用一年后因电阻不平衡维修,在线径,电阻,和砸数都准确的情况下通电20分钟就异常发热,请教高手发热原因,谢谢

网友A:
转动灵活不,检查轴承
动平衡
空载和运行电流正常否

网友B:
通电20分钟就异常发热,这种情况应该是电磁部分故障,检查定转子,测试电流是否异常

网友C:
定子和转子间隙过大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小弟不胜感激,好人有好报

网友D:
检查润滑油给油是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