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1):
1. CP-213 通信
项       目 内                            容
通信对象 用于CP-316、CP-316H、CP-317 PLC与VS-676、VS-616系列变频器,YASKAWA2000 SERIES I/O 模块等通信.
通信形态 ELECTRIC BUS
通信距离 300M
通信速度 1Mbps
通信控制方式 HDLC
通信MODE Control transmission,broadcast transmission,message transmission
通信地址范围 输入寄存器:IW1100~IW12FF,输出寄存器:OW1100~OW12FF.共512字节.
连接台数 32台
2.CP-215 通信
项       目 内                            容
通信对象 用于CP-316、CP-316H、CP-317 PLC与VS-676H5系列变频器,CP-816 RIO-05, YASKAWA 2000 SERIES I/O 模块等通信.
通信形态 ELECTRIC BUS
通信距离 4Mbps:170m,2Mbps:270M,1Mbps:420M
通信速度 1/2/4Mbps(软件切换)
通信控制方式 Token passing method
通信MODE Link transmission,message transmission
通信地址范围 输入寄存器:IW1100~IW18FF,输出寄存器:OW1100~OW18FF.共2048字节.
连接台数 30台(标准),扩展后可达64台
3.CP-216 通信
项       目 内                            容
通信对象 用于CP-316、CP-316H、CP-317 PLC与安川变频器,CP-816 RIO-01.
通信形态 ELECTRIC BUS
通信距离 4Mbps:300M
通信速度 4Mbps
通信控制方式 Cyclic method
通信MODE Control transmission,message transmission
连接台数 8台(标准),扩展后可达15台

以上电器通信方式通过CP-215 REPEATER-TT、TC、TP、TS2、TS5中继模块可实现
850M~5KM的石英光缆通信.

二. IGBT 大功率绝缘栅双极型场效应管
IGBT的栅极利用MOS电容器引起的沟道反型及恢复,来完成对IGBT的导通和关断控制,区别于SCR、GTO、GTR.其特点如下:
1. IGBT由于其开关损耗低,可使载波频率大幅度提高到20K左右,有效降低负载电机的金属鸣叫声.
2. 载波频率的提高可使电机电流更趋于正弦波,进一步降低电机脉动转矩,减少损耗.
3. IGBT为电压控制器件,门极触发功率很小,使驱动回路简单、体积小.
4. 由于IGBT的di/dt 、dv/dt、通态电阻(导通压降)、阻断电流(漏电流)等内部参数差异小,容易实现并联扩容,简化繁杂的均流回路,但并联使用的IGBT应尽量选用电控厂家提供的配对器件.
三. 电控系统维修中硬件更换时应遵循的原则
1. 必须首先确认备件与待更换器件型号一致或可以兼容,并保证更换后器件上的开关设置与原器件一致.
2. PLC模块中的CPU(CP-316H,CP-317)模块及通信模块(215RIOR,CP-217IF,CP-216IF,CP-215IF,CP-213IF等)在更换时,必须将程序及配置重新装载,可利用编程器CP-717中的软件传输功能.例如将主程序N01S01装载时路径为:Total Engineer àGROUP1àPS0F40àN01S01àFile TransferàALL File TransferàALL Program File Load [HDàCPU]
3. PLC模块中的非智能I/O MODULE (JRMSC-B2500V , JRMSC-B2504V , JRMSC-B2505V , JRMSC-B2100V,JRMSC-B2605V,JRMSC-B2914V等) 在更换时不需配置或调整软件,只需保证备件与待更换器件电器性能指标一致即可.
4. HOIST INVERTER 676H5中的主控板(CONTROL CARD)及CP-916A 通信板更换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1) 主控板更换时,应首先对新板进行初始化,然后利用编程器CP-717中的DRIVE管理软件对全部参数进行传输及校验,或通过INVERTER面板上的数字手操器进行全部参数的设定及校验.
2) CP-916A I/F CARD更换时,需通过编程器CP-717将HOIST INVERTER 1#,2#中的接口程序N01S02,N01S03进行装载.

5. 变频器中除主控板及CP-916A通信板外,其它控制板如驱动板、速度闭环PG板、216 IF/INV      通信板、电源板等更换时不需进行参数设定或配置.
6. 变频器中的电阻、电容、电流互感器等器件更换时,应尽量采用原型号器件,或者需要充分考虑变频器的特点,例如电阻应无感、电容高频阻抗特性好、电流互感器为0~100HZ特性等.
7. 变频器中的接触器、二极管、RC阻容吸收模块等只需保证电器性能一致即可更换.

网友A(2005-11-05):
这么厉害,
要支持一下的,你是怎么知道这么多的
请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B(2005-12-10):
楼主,请教!!CP316H怎么上传和下载?我的程序传不上去,打不开,急呀!!

楼主:
使用安川CP-717软件,文件管理器当中,新建项目组文件夹和PLC文件夹,然后在文件管理器当中使用传送功能,选择CPU----HD或HD----CPU,传送完毕后即可正常打开,用户名和密码默认为:USE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