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1):
VARISPEED-616G5 使用说明书
1. 矢量控制
所谓矢量控制即磁场与力矩互不干涉,按指令进行力矩控制的方式
电流矢量控制是同时控制电机的一次电流及其相位,分别独立控制磁场电流和力矩电流。
矢量控制 V/F控制
无PG 带PG 无PG 带PG
速度控制范围 1:100 1:1000 1:40 1:40
速度控制精度 ±0.2% ±0.02% ±2-3% ±0.03%
起动力矩 1HZ时150% 0R/MIN时150% 3HZ时150%
2.选择的导线尺寸应使电压降低干标准额定电压的2%.电压降可由下列公式计算:
 线间电压降(V)=√3×电线电阻(Ω/KM)×接线距离×电流(A)10¯3
3.AC电抗器
连接大功率(600KVA以上)的电源变压器场合,或有进相电解电容的切换场合,会有很大的峰值电流流入输入电源回路而损坏整流部分元器件的可能。
这样请在变频器的输入侧接入AC电抗器,也有改善功率因数的效果。
4.通信
PLC——INVERTER
表1 制动指令  (CP-316H——VS-616G5)
    V/F V/FWITHPGFEEDBACK  开环矢量 闭环矢量
NO ITEM SPECIFICATION 项目 单位 项目 单位 项目 单位
1 运转操作信号(OW910)
2 速度指令(OW911) 0- 3276710000/100% 1- 3276710000/100%
3 (OW912) 力矩指令(限制) -3000-30001000/100%
4 (OW913) 力矩补偿
5 (OW914)
6 AO-CH1
7 AO-CH2
8 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