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识别

楼主(2005-10-01):
请问步进电机如何看是几相的?!是混合式还是反应式?!
请教!!

网友A:
几根线的?可以给我发邮件?

楼主:
五根、六根的。这是我目前用的。不知其他还有几根的!
   请指教!!!

网友A:
5根线可能是5相的,也可能是2相的,6根线可能是三相反应式的,也可能是三相混合式的,还有可能是两相6线的,所以,不好说,最好的办法是测量他们的阻值。
你加我qq吧,这样可以有针对性的讲给你听,qq:405053688

楼主:
有哪位朋友知道PLC是如何控制步进电机的!
高级指令我不懂!步进量是用拨码器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