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1):
请问大侠FM350-2模块怎样读取?
用什么函数?
第一次用这东西,都需要注意什么,
请大侠指教!

网友A:
安装附带的光盘上的软件

具体用法可以看FM350-2      Easy book

说得挺详细的

楼主:
请问:哪里有《FM350-2      Easy book》?

楼主:
我把FM350-2的示例程序下载后,
DB1.DBX20.3在1,0之间反复变化,
其他的值不变,
请问是怎么回事?
计数值在哪里读出来?
按“通过访问I/O直接读取计数值和测量值”中的方法为啥读不出数来?

再请教接线对不对?
FM350-2电源正负极分别接到第21、22个接线端,
脉冲信号发生器正极接在FM350-2的第3个接线端,负极接第2个接线端,
其他接线端都没接,
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请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
通过访问I/O直接读取计数值和测量值的方法是可以的

按字读取是可以读4个通道,按双字则只可以读2个通道

调用FM350-2的FC2

不过你要在读取数值前打开软件门

假设你建的数据块(自定义)是DB1,那么你就要对DB1.DBX20.0~DB1.DBX20,3置位
(这是按字读取)

按双字的话要对DB1.DBX20.0和DB1.DBX20.1置位

楼主(2005-11-02):
感谢大侠支持!
请问我用的是带方向的位移传感器,
不管传感器是前进还是后退,DB块中的值一直在累加,不是实际位移值,
西门子的人说可以直接读出位移值,不用管方向的问题,
再问他丫不理我了,
请各位大侠赐教!

楼主:
“不过你要在读取数值前打开软件门

假设你建的数据块(自定义)是DB1,那么你就要对DB1.DBX20.0~DB1.DBX20,3置位”

不是DB1.DBX23.0么?
FM350-2的软件门是DB1.DBX23.0呀?

楼主:
高手哪去了?

楼主:
长气了,不问了!!!

楼主:
俺所有的提问,就从来没有一个是在这个论坛解决的!
以后不来了!

楼主(2006-02-15):
问题解决了,终于可以用了!

网友B(2013-07-31):
回复 网友A:
大侠 你好 现在我在现场也遇到了和你类似的情况 麻烦请问你是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