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1):
请教:请各位大侠帮忙看一下这是个什么控制器?
       FP0 EXOANSION UNIT
           AFO03323
       FP0-E16RS
     P0WER:24V
     IN       :24V
     OUT    :2A
    Matsushita Electric Works,Ltd.  Made in China.
    这是与ABB变频器一块使用在恒压供水上的,它还有一个编程口(跟鼠标的插头一样的)。
请问:它应该怎样编程。

网友:
输入8,输出8终端型

楼主:
谢谢两位。
请问laoda:这种控制器怎样编程?使用什么样的编程器?
再次感谢。

楼主:
谢谢laoda的热情帮助。

楼主:
这个PLC的输入输出是从它的正面用插头输出。
              正面有一个圆形口的通讯口。
                 它与ABB变频器共同形成恒压供水,原来系统能轮换运行泵的功能
              (用一个开关控制),开关闭合一次轮换到第二台泵。现在这种功能坏了。
             开关正常。不知是什么原因?现在怀疑是不是程序的问题。
                 另一个,我还想将第一台泵的交流接触器的线圈线撤掉使PLC检测不到压力,
             将第二台泵启动运行。
                 除此之外不知还有什么好的办法?
         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