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940WGOT-TWD-C价格

楼主(2005-10-01):
各位师兄,请问F940WGOT-TWD-C现在的价格是多少?

网友A:
RMB^^^^元,含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MB4800元,含7%税。

你说的如果不是旧货的话,就是你把型号搞错了;
可能你指的是F940GOT-SLD-C的价格,而楼主要的是F940WGOT-TLD-C;
价格差多了;

网友A:
嗯~查了一下,是搞错了!
7寸,256色~F940WGOT-TWD-C~的那个型号的确要差不多7千块钱~~

不好意思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