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1):
本公司一台F940WGOT-TWD-C屏幕打坏了需更换,其维修价格大体是多少?

网友A:
呵呵;
你可惨了;
这块屏最值钱了,也是最容易坏的;

网友B:
更换触摸感应板1000元给您搞定,如果是代理商,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换触摸感应板1000元给您搞定,如果是代理商,嘿嘿
能正常显示,不能触控,师兄是否有现存配件更换.

网友A:
你这种F940WGOT的型号用的并不多;
如果是F940GOT的话也许好找一些;
不过我这里有好多F940GOT的机器,也都是前面的屏碎了;

网友C:
我也压碎过那块触摸膜,找供应商买了一块新的,1700元。货期好像是2周,嘻嘻~~

网友A:
他的型号是F940W,7寸的;
你换的恐怕是F940,5.7寸的;

网友A:
不错;
这种是7寸的;
F940GOT的屏要小一些;

网友D(2007-11-22):
我有F940WGOT系列、A975系列、A970系列、F940GOT系列的触摸板,其他品牌的也有。有需要可来电13682253055。QQ:393461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