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05-10-01):
现遇到一难题,望各位高手赐教。
我炼铁厂铸铁机链带用西门子440控制电机。现在是转换开关直接给变频器启动信号,外接有电位器和频率显示表。目前故障显示为无负载,但是检查变频器输出端的电缆和接触器,均无故障。而且使用另一链带的变频器就可正常运行,原故障变频器就一直显示“无负载”。使用工频可运行。
望各位高手赐教!谢!

网友A:
应该是CPU 坏了

网友B:
将负载甩掉,将变频器打到RUN状态看变频器是否有输出。

楼主:
原因是电位器接线松动。变频器在电压控制模式下,检测不到电位器,变频器就默认为0赫兹输出。此时输出端有微弱的输出电流,但不足以驱动电极,变频器就认为是无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