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2):
请教大家:
 大家都清楚 ,不关使用什么方式 都是通过提高功率因素来实现,降低电流,达到节能的目的,使用变频器改变的是有调节余量的电机,但是对于长期在额定工作的电机使用什么方式来达到节能呢?
 对于6kv母线段,整个段的电压量变化不大,是否可以通过提高母线的功率因素来改变电机的输入电流呢?这样是不是起到了节能的目的。

网友A:
要是考虑性价比,就什么都不用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考虑性价比,就什么都不用改了。

不是很清楚啊 ,性价比指的是那方面

网友B:
电机长期运行在额定负载下,就不需要采取什么节能措施了。采取了也是无用功。更不用上变频,绝对是浪费。
如果实在想节能,选择额定效率高的电机就行了。

网友C:
动力电源加补偿电容就可节能;单机加变频,加补偿,节能效果均微乎其微;成本不知要多就能收回

网友D:
我应该是想在一个系统中去考虑节能。。而不是单眼看一个电机。。。即使电机长期额定工况。。系统未必就没有节能的空间啊!

网友D:
我想应该是在一个系统中去考虑节能。。而不是单眼看一个电机。。。即使电机长期额定工况。。系统未必就没有节能的空间啊!

楼主:
如果有余量的电机,采用变频技术后 电机的出力效果还能达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