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2):
现有型号为JR127-8 功率130KW绕线电机,起动时速度减慢,会是什么问题啦?

网友A:
绕组有问题,或者接线错误

网友B:
一般绕线电机的转子,都接有电阻或频敏电阻,看看是否有开路现象。

楼主:
谢谢各位!修了半天发再是转子绕组接线头因发热厉害断开了,接上后试机正常!!

网友C:
ENZO你好:
请问你有没有型号为JR127-8 功率130KW绕线电机资料,有的话发给我一份,多谢.我邮箱是:lxiji12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