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手请进

楼主(2005-10-02):
气化炉的灰锁温度检测回路,充压和有灰是都正常,只在排空料后,温度显示异常偏低,热电偶和温变都是新换的,不应该有问题,补偿导线曾有短路的,已处理好了,请教高手,偏低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A(2005-11-02):
输入直流电压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