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2):
我想完成S7-300和计算机通信,选用CP314的CPU,通信由组态软件完成。
不知道,是否还需要通信处理模块CP340?
或是用一个通信转换器,将PLC上的MPI口和计算机上的RS232口直接连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A:
不用CP340,用CP5611卡。

网友B:
MPI通讯:使用西门子适配器或者cp5611
RS232通讯:使用cp340模块

网友C:
国产的MPI适配器+RS232电缆,1100元。USB接口的适配器要1200元。CP5611卡要2000元。
专业SIEMENS兼容产品
产品简介:
1、S7-300系列全兼容I/O模板。
2、S7-300、400存储卡。
3、S7-300模板前连接器、安装导轨,Profibus总线连接器。
4、MPI / HMI / TS 适配器系列。
5、CAN-Bus(Lenze)到S7-300、400通讯模板。
6、NETLink以太网到MPI/DP网关系列。

网友D:
楼上的说CP5611卡要2000元是不是真的哟?质量怎么样呢?
和300PLC连接一张便宜的d link网卡就行了用的了5611吗?

网友E:
楼上的朋友,

"和300PLC连接一张便宜的d link网卡就行了"?  是真的吗.

我急用来学习,可是没钱买通5611呀.是的话就太好了!

能否赐教呢,谢谢!

我的邮箱:hgl_service@163.com

网友F:
买个USB的适配器就得了

网友E:
USB的适配器???

网友F:
计算机口接USB接口,通过适配器,适配器接PLC端为普通的9针插口,不过价钱贵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