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2):
直流电机有时启动时的速度很快,然后在降到设定的速度。即使是将速度调节器调到零再启动电机还是在启动的时候电机还是会先运转一下,再停下来。将整流器的移相触发器更换到别的机台上运行良好。在检查整流管性能超群良好。请帮忙分析一下此故障。谢谢!!!

网友A:
换控制板

楼主(2006-01-14):
直到今天我才招到了此故障的真正原因:是由于我的压敏电阻老化,不能有效的吸收接触器接通时的过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到今天我才招到了此故障的真正原因:是由于我的压敏电阻老化,不能有效的吸收接触器接通时的过电压。
估计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思考和查资料,相信你一定对这个设备又有了不少新的认识吧!
呵呵 ,恭喜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