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2):
现在有一套恒压供水系统,采用是用富士变频器,应该内置有PID功能,PLC为西门子200的,为什么还要接一个EM235扩展模块?为什么不能直接设置好变频器的PID功能,根据压力变送器的模拟量不调节变频输出频率大小,而要经EM235来完成AD、DA的转换?

网友A:
因为EM235上面有模拟量输入和模拟量输出通道。

网友B:
EM235是一个4通道模拟量输入、1通道模拟量输出的模块;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我的问题是不用EM235行不行?因变频器可以直接根据压力变送器输出的模拟量来调节频率

网友C(2013-02-10):
对啊,我也想问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