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2):
我是个新入行的新手,我想问一下,绕线式电动机的转子工作原理,绕线式电动机的转子回路一般都是串联电阻的,请师傅们跟我解释一下当电动机运行的时候转子回路是否带电,作用是什么?谢谢师傅们了,帮我一下!   在线急等!!!!!!!!

网友A:
绕线转子电机启动转距较高,其串联的电阻是调速用的,电机运行时转子回路内当然有感生电流通过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