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2):
诚信请教各位师傅。感谢!

网友A:
那一组线圈会出现烧黑得迹象,或者出现炸碎的得现象!!!如果不及时断电的话,可能会大面积烧毁!!!!!!!!

楼主:
恩 ,明白了,大哥,谢谢了啊!

网友B:
以前遇到过一台绕线电机转子绕组匝间短路,当时的检查方法是将转子开路,然后上电看看,发现那台电机还会轻微的转动(带负载),厉害吧,不用那什么电桥查,直接搞定.其实如果象楼上讲的什么严重后果,如果有早就该有了,还会等等用用才出现?!如果后果比较严重的话,根本用不着插,必然有糊味

网友C:
糊味肯定有,不过,可能会继续扩大有烟,或者烧断后电机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