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3):
有那位大虾可以帮帮我,速度环优化与那些参数有关,为什么我做的时候要报F050故障呢?故障值:R047.01=22
PO83选择3无测速机运行.电流环没问题.

网友A:
呵呵不清楚?你的不对吧!

网友A:
一般速度环不用优化的!我们这里的老工程师说.优化电流环就可以.如果速度不稳,手动在线调级就可以了.我以前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B:
做速度环的时候是不是没有空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