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3):
有哪位朋友知道PLC是如何控制步进电机的!
希望做详细的回答,我这个问题已经困扰很久了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发脉冲频率就可以控制了,频率控制转速,脉冲个数控制电机转角

楼主:
能发个具体的详细资料给我吗?谢谢你了

网友A:
这种资料网上很全的,你可以去我公司的网页看一下。http://www.bjxsdh.com

网友B:
PLC是如何控制步进电机的!
用三菱FX1n或FX1s-MT   指令是 PLSY k1000 DO y0 就是把D0个脉冲以1000HZ频率从Y0输出

网友C(2005-11-18):
AUTONICS d的KR-505G步进电机控制器有一个触点总是烧,导致步进电机停止时位置不正确,而且有窜动的现象,有没有好一点的控制器。五相的步进电机

网友A(2006-01-03):
换国产的吧,维修,售后技术,货期快